传说中的SU34

楼主(2009-12-31):
重庆玩模型

图像010

图像011

图像012

图像013

图像014

图像015

图像016

图像017

楼主:
图像018

图像019

网友A:
900多米。。。。想买。。但6EXAP遥控配不上。。。

网友:
这是涡喷发动机么?

网友:
全动喷口,双涵道,鸭翼会动

网友:
 听说,要6s锂聚才有矢量动力。4s 是不可能的。

网友:
哈哈,好机啊,喜欢一个,我也正想搞矢量

楼主:
wanmx.taobao.com  才买800多

网友:
请问你的接收,舵机如何分配及设置?

楼主:
厂家把线也接好 装上舵机就行

网友:
哈哈,好机啊,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0多米。。。。想买。。但6EXAP遥控配不上。。。

只需要5通道,连混控都不用,为啥配不上

网友:
如果不用混控,需要4个反向舵机

网友(2010-02-15):
好机,我也准备入手,现在技术还不行,飞不了,先摆在家里看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