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径30毫米304不锈钢,切断时 转速一般取多少合适 ...
求教:直径30毫米304不锈钢,切断时 转速一般取多少合适 ?

楼主(2009-12-31):
求教:直径30毫米304不锈钢,切断时 转速一般取多少合适 ?

网友A:
切断要看车床的加工能力,一般使用最低转速。

网友B:
300-500

网友C:
尽量的慢 还要加冷却液

网友D:
车床的大小功率导轨宽度都有关系。切刀是合金的可以快,几百转轻松愉快,小床几十转100多转,刀还要窄一点锋利一点,鞘要大一点=====
你的问题很笼统!!用的什么床子?多大的电机?什么刀?多宽?才能回答!!!

网友E:
100左右,还要加冷却液!

网友F:
我就用20hz

楼主:
8*1.5的白钢刀条,西玛特C6床,转速快了 吱吱叫。。。。。 ,看来要 100 左右转速。。。

网友G:
机子够力的话,400转,加水,用YG8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