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正式干活-----6140A学习记录一

楼主(2009-12-31):
6140A到手后一直在熟悉它的操作方法,用泥料练手,不敢加工金属。今天遇到一个活要我来干,那心情真是激动啊,不知能不能完成任务。 活很简单,就是把一个法兰盘扩孔。 先上图,然后再请教几个问题,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6140A有多大呀。几钱买的??

网友:
这个好干,找正就行了,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小的6140外型尺寸 2418×1000×1267 mm,重1990kg,全新床30-40k 根据加工长度不等

网友B:
楼主换个好点儿的相机吧。

网友:
30-40K  正宗厂用鸡,工业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个好点儿的相机吧。

相机原来不错的,最近不知出了什么故障。

楼主:
问题来了

这个法兰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我的切量参数

我的切量参数:
1、主轴转速110转/分
2、背吃刀量:0.25mm
3、进给速度:0.3mm/r
大家帮看一下,那里不妥应改一下,改成多少合适?

网友C:
我的切量参数:
1、主轴转速1100转/分
2、背吃刀量:2.5mm
3、进给速度:0.3mm/r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主轴转速:420
背吃刀量:粗车4-6毫米,在精车一刀
进给速度:粗车0.5,精车慢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普通钢板,A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转速:420
背吃刀量:粗车4-6毫米,在精车一刀
进给速度:粗车0.5,精车慢一点

转速同意,吃刀4mm他那种内孔刀肯定受不了

网友:
如果是楼主的那种车刀   吃刀也就是两毫米吧    要是4--6毫米的话  就得用强力内孔车刀  就是短粗胖的那种

网友(2011-03-11):
这床很强啊

网友:
楼主相机的CCD坏了把。在光亮的地方照相出这效果。黑暗点效果就好了。

网友:
卡盘很不错

抓可以拆装软抓,工业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切量参数:
1、主轴转速1100转/分
2、背吃刀量:2.5mm
3、进给速度:0.3mm/r

好久没用40了,这床好像有3T重吧
转数450~730,破处建议慢点
这刀再磨磨上5个没问题
进给0.2~0.3

网友:
大床子,大力气....

网友F:
用来干活的话这床子还是小了,修理用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