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0420A的感度线是第几通道

楼主(2009-12-31):
我的垃圾控是0406A的,接收器是0420A六通的,我的陀螺仪是KDS800,不知道感度线应该插在那里,KDS的说明书说插在5通上,我的接收器5通是螺距,所以很矛盾,不知插在那里了

网友:
0406A是没有地方调感度的,换控吧,我现在还有2个esky的控都在闲置,没有办法!

网友A:
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第五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第五槽上!
第5通道的不是螺距吗?

楼主:
我也准备换控了,想换个天9或DS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