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什么样的车床

楼主(2009-12-31):
我看了A大侠的2K4,就想买,中毒,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床子不抗造,不皮实,不耐用,请大侠们推荐一个适合新人的床子吧,我的用途很简单,基本是加工铝合金为主,钢的基本不干,仅仅是学习学习车床的使用,对精度要求不高,在线等,准备过完元旦就买,春节在家造车哈哈哈,谢谢了

网友A:
 做回2K4的托,2K4够用了

网友B:
如果你听坛里的,那就象 金刚岛礁 买个工业大床,根据你的三个条件 抗造、皮实、耐用 的标准,工业大床恐怕都难以胜任,只能将就用了,等工业发展到满足你要求的时候,在换吧,现在没有。
如果按照你的加工范围选择,180的就完全可以胜任,3A的2K4也行,不过得改造,就你的三个条件来说,问题都是相对的,不知道你坚持哪个要素。

楼主:
也就是180的不用改造,而2k4需要将塑料齿换掉就好使了,呵呵,那我就不要抗造皮实耐用了,我估计我的热情也就保持不了多久的,180能车内径150mm的螺口吗?

网友C:
我新手不懂乱说:反正不能买塑料齿轮的。

网友B:
铝合金应该没问题的,车床挑丝不容易掌握,效果未必理想,还要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