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急!

楼主(2009-12-31):
刚买回来的飞机需要做什么准备才可以飞呢?哪位前辈回答下,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网友:
新手。。。。别碰。。。

还是师傅指导下慢慢一步一步学习摸索经验。。。。飞吧  不然的话  一起飞 摔机。。。。哈哈哈

网友:
电池充电,其它不用准备。

补充解释一下,其它的准备没用,该爽飞还是爽飞,该摔就摔。

网友A:
如果是成品机首先先认真看说明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需要充多久呢?

网友:
回复7楼的帖子,电池冲多久电说明书和充电器指示灯会告诉你。

玩模型,要学会自己思索和解决问题,希望你加油!

网友:
加强潜水深度

网友:
同時要有炸機的心理準备,不是一學就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成品机首先先认真看说明书,哈哈

这位同志说得对,首先要认真看说明书,当然,电池和充电器的说明书甭看,未必会适用。一般来说,绿灯亮了以后再充一会儿,就该取消充电了!
另外,说明书上介绍的飞机重心对飞行非常重要!因为,自己在组装的过程中,飞机实际的重心相对于说明书上的重心绝对发生了偏移。所以正确的重心是飞行的首要保障。新的机型建议重心稍稍向前一些。
最后,拉飞后尽量飞高吧,测试一下飞机的性能,熟悉一下这架飞机再爽飞吧!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