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新主轴,今天安装上了。

楼主(2009-12-31):
折腾师傅帮我做了一个新主轴,今天安装上了。
      用垃圾做的“小钻铣”,主轴可不是“垃圾”,都是朋友帮我做的新轴。第一根主轴安装钻卡头的螺纹车的不对(怨我啊,本来新买的钻卡头上面写着螺纹应该是“1/2--20”,我愣是没看见,结果我给的图纸上螺纹写成12.5X1.25MM。老啦,是不行了)。
      折腾师傅主动给我做了一根新轴,今天换上了。主轴的精度大大提高。连钻卡头的安装精度也提高了不少。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普通卡头,安装了铣刀后的精度下降了不少。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设计的轴不能安装ER杆,也没有考虑安装锥柄钻卡头,听说自紧钻卡头精度高,咱米少舍不得买啊)。
  在这里再谢谢折腾师傅啦。
照完照片才发现,这个破烂相机,大白天的照出来的相片里面,看不见右面的主轴、钻卡头还有铣刀。

旧铣床主轴卸下来了---和新的对比(其实旧的除了前面的螺纹尺寸不对,

旧铣床主轴卸下来了---和新的对比(其实旧的除了前面的螺纹尺寸不对,其它没有毛病).JPG

这个新主轴安装上的时候,如果把轴承间隙调整的小一些,主轴晃动可以达到0.01MM。

这个新主轴安装上的时候,如果把轴承间隙调整的小一些,主轴晃动可以达到0.01MM。

正式安装后,把轴承间隙放大了点,主轴晃动是0.04

正式安装后,把轴承间隙放大了点,主轴晃动是0.04

钻卡头的安装精度:安装后钻卡头前面晃动0.05左右

钻卡头的安装精度:安装后钻卡头前面晃动0.05左右

卡上6MM铣刀,刀柄晃动在0.11左右。看来这种钻卡头精度确实低啊。

卡上6MM铣刀,刀柄晃动在0.11左右。看来这种钻卡头精度确实低啊。

网友:
坐大大的直播沙发!

网友:
好,老工人师傅DIY精度大提高

网友:
10丝精度还高啊,I 服YOU

网友:
10个丝,比之前的1mm强多了啊。还能提高的。不过现在也够用了。

网友:
哈哈和我那主轴一样0.1mm了,就眼睛就能看出来晃得厉害,但是我钻夹头安装要好些只有2丝

网友:
看来螺纹卡头的精度还是差点   这个卡头听说是冲击钻用的 要是锥柄的估计能好点

网友:
折腾师傅的手艺不错。老工人发挥DIY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问题了,应该采用带一定锥度的螺纹,需要尾座便宜一下车螺纹。这个钻夹头 现在误差十丝测量意义不大,,应该钻夹头上装检测棒,然后用百分表头直接测圆棒的跳动量,否则没有多大意义啊。

卡头的螺纹不是锥度了啊 后面的话真的很难懂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需要尾座便宜一下车螺丝)???

网友:
楼主! 新轴都换了, 为什么不直接把新轴车成ER锥度,直接上ER夹头,精度不是还再高!  还用钻夹头?

楼主:
因为只是想玩玩,不想投入太多(没米啊)。另外,自己的加工能力有限(绝大多数是靠一把手电钻和一个小台钳干的),所以不可能追求更高的精度。
    另一个原因是,只想做一个尽量小的鉆铣(家里没有地方放啊。最近发现,以前买的一些材料已经叫老太太给卖废品了。还扬言要把我的车床、鉆铣给我卖了),所以主轴没法安装ER杆。用锥孔钻夹头又怕好掉下来(以前模友们这一说的)。
   其实已经买了一个锥孔钻夹头,看来,没有按它是错了。
真想有这样的一个钻夹头(照片是网上网友的),可是太贵了。

网友:
咱们老工人有力量!

网友(2011-10-02):
我以前一看钻夹头10个丝以上的转差也很气愤,可自从习惯上打定位孔再钻孔后就释然了,钻头是软的嘛,定位孔的精度才是决定性因数。

网友B(2012-01-02):
老工人前辈,都精品主轴了,钻夹头该换换啦!

叶工有好多钻夹头,可以送一只。呵呵!

叶工这里有B16  B17  B20  B22的,你的轴是哪个型号?

工人师傅的好像是螺纹的?这个一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工人前辈,都精品主轴了,钻夹头该换换啦!

叶工有好多钻夹头,可以送一只。呵呵!

叶工这里有B16  B17  B20  B22的,你的轴是哪个型号?

工人师傅的好像是螺纹的?这个一时没有。

谢谢叶工,锥柄钻夹头我手里也有,但是暂时不准备换了。

网友C:
老有所乐,羡慕!

网友D:
要给老太太上上课了

网友E:
学习老工人师傅的diy精神。也佩服折腾师傅的手艺。

网友F:
老工人前辈,平时多贿赂贿赂老太太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把老太太卖了,买个好铣床.

网友I:
29楼,老太太是宝啊,相扶到老不容易的!

网友J:
老师傅的帖子,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