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44环氧树脂与固化剂的配比?

楼主(2009-12-31):
刚才出去买了一公斤E-44环氧树脂,老板给配了小半饮料瓶固化剂,走急了,忘了问老板树脂跟固化剂的配比。请大家指点一下?

是用来粘汽油艇内部的发动机座子。

网友:
我的是E-51   比例是1比4     固化剂1环氧4

网友:
我的E-44加的是650-,
比例  1:1
基本24小时常温

网友:
要看是什么固化剂的,不同的配比不同
实在不清楚就按两种的全份量比例搞小量试一下效果

网友:
3~4:1

网友:
环氧树脂常用的常温固化剂有乙二胺、二乙烯三胺,T-31,650,651,593等。选用不同的固化剂,对树脂硬化程度、操作时间、固化后的性能都有很大影响。乙二胺是无色液体、有刺激性臭味和腐蚀性,毒性比较大。它固化速度快,因此混合时温度不能过高。二乙烯三胺是有刺激性的淡黄色液体,挥发比较慢,对人体危害性比较小,固化后脆性也比乙二胺小,因此被广泛采用,T-31 ,650,651与二乙烯三胺基本相同,其中650与651中含有增韧剂固化剂,593是一种无色透明固化剂,价格高其它并无差异。 固化剂用量必须严格控制。用多了,没有粘接就先行固化,固化物发脆;用少了固化时间长,固化物强度低。乙二胺用量一般为6%~8%,市场上出售的乙二胺溶液有70%和95%两种,要注意换算使用,二乙烯三胺为8%~11%。 T-31为25%-50%。650与651为25%-50%。 (2)增韧剂 为了降低树脂硬化后的脆性,增加韧性,提高抗弯度和抗冲击强度,可加进适量的增韧剂。常用的增韧剂为邻苯二甲酸二丁脂,用量为环氧树脂的15%左右。 (3)稀释剂 操作时加入稀释剂,可降低环氧树脂的粘度和延长操作时间。常用的稀释剂有丙酮、甲苯、二甲苯、醋酸丁脂等。这些都属于非活性稀释剂,加多后会降低粘结强度。如果改用活性稀释剂环氧丙烷苯基醚,用量可提高到树脂量的20%左右。

网友:
3比1咯

网友(2010-05-01):
E44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