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飞机上的电机是否可以用的70涵道上啊??请高手指 ...
请问450飞机上的电机是否可以用的70涵道上啊??请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2009-12-31):
在下闲置一YT450原配马达430X,3550KV.
是否可以用在70涵道上用4S电爽飞啊~~~请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有何不可?轴好象细点

楼主:
轴没问题,可以用3,175中心孔的五金件来固定风扇.
就是效果不知道能如何,
装在70涵道上4S电池的情况下电流会有多大,
都拿不准.

网友B:
最好是用45A以上电调,昨天我就把450电机装在70涵道上了,奥翔的2834电机KV3550用40A电调3S电池,电调就热但还能接受,不至于烧,你用4S估计要大电调了。最少要50A,估计、。

网友B:
可以的,但是要用60A电调的

网友C:
这个KV值用3S电池应该差不多的,4S电池电流过大,450的原配电机一般最大功率也就300W多点,吃不消的。

网友D:
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