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10测评!支持民族产业!不骂不成器!

楼主(2009-12-31):
1.摇杆校准,不管怎么校准,总不能使行程变化为0-100,基本上都是3-90左右.我现在油门只能是3%起步,感觉有点危险.

2.TC在1开接收电,油门可以正常控制. 但如果TC在0,开电, 再拨会TC1,反复推多次油门,有可能会有某些时候油门没响应.
如果摇杆校准不好,在TC0开电,拨回TC1,可能会导致油门有输出,我差点出事!!!汗啊!

3.陀螺的CUT和HOLD好象是一样的,打到CUT实际是HOLD的感度.而且在HOLD的时候不会显示之前保存的感度.这样一个是不知道新的值有没真正存进去,也不能读出以前保存的数值,不方便.

4.螺距/副翼的旋钮不能取消映射,这个在飞直机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发生了转动,那是很危险的. 现在每次用前我都检查是不是在50%的地方

5.舵机中点不可调! (也许固定翼可调,我没测)

6.说明书上说按到SERVO闪再按SEL 和 CH 会恢复出厂,谁知道同时按 + 和- 也会恢复出厂!要我了设置!

距离现在没拉.

总结: 没成熟,但可用,便宜!
也希望大家支持民族产业, 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还用鬼子的设备,不过不骂确实不成器!

楼主:
以上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的方式修正,大家就搽亮眼睛看厂家的作为了!
老问题不处理,出新产品一样没前途!

网友:
希望厂家能争口气吧,至少也像天地飞看齐。

网友:
   也好像没有什么售后服务

网友:
:loveliness: LZ迟早要栽在他们接收机手里

网友A:
楼主使用可能有误。

1)遥杆校准只是校准遥杆中点,不会改变行程。行程需要自己设定。
2)所有通道舵机中点是可微调的

其它问题在我的控上暂未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可能有误。

1)遥杆校准只是校准遥杆中点,不会改变行程。行程需要自己设定。
2)所有通道舵机中点是可微调的

其它问题在我的控上暂未发现。。。。。

1.校准遥杆中点是没错,不过这个功能有缺 陷,如果遥杆位置偏下,按下校准,遥杆最底点变成了比较高的数值! 这会导致危险,我亲手测试过(输出脉冲大于1MS).另外即使遥杆位置偏上很多,甚至最大,按下校准,遥杆拨最底点,还是不会到零,只能说这个写程序的傻到家了!
行程我当然知道可以自己设定,这个是两码事!
2.CPA 舵机中点微调不生效(只测试过模式2,直机) , 如果在某些模式下生效.那时也太无语了.
其他问题是你没测试?还是你的控没我的问题?(比如说,你能看到先前HOLD的感度)难道有不同版本?还是没认真看过我的问题?请一一说明.
如果只是我的使用问题,我也很想找出解决办法.也造福和我有一样困惑的用户.

网友(2010-02-08):
回复楼上:
1.的确如你所说。但中点矫正前提是个遥杆要放在中位。
2.我试过,每个模式都可微调中点。
3.感度的HOLD要自己设定后才有效,出厂时是0,和在0位一样。设定后,每次飞行打到HOLD即可,这样不要每次在调感度。
4.遥杆量总显示5~94%,我也搞不懂为何。

这个控调整和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去年11月买的,目前还很正常。但有个最大的毛病,每次开机时常常不是上次关机的模式。在一个模型模式设置时会影响到其它模型的设定。每次玩模拟时都要重设。。。。。。

网友:
T810的陀螺感度在那调?机甩尾时是在这控把感度调高还是调低好?这控真**不好耍

网友B:
你是买那个飞行者T8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买那个飞行者T810?
是啊````不好耍````!

楼主(2010-03-19):
油门锁定后打IDEL,电机转, 今天厂家答应发回去免费升级了. 希望回来了好用些

网友:
我换了台T8FG了,其实T810还有个问题就是接收,接电源用的时候所有的舵机都会抖5秒种

网友:
这个控我用着一只很好。

网友:
除了校准意外 其他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用了几个月 初期用还可以了 毕竟价格在哪里放着 8通的2.4不算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