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450PRO用GY401+9527感度28正常吗? 尾巴摇摆和震震

楼主(2009-12-31):
飞越450PRO用GY401+9527感度28正常吗?

如果我把感度打到50或是80,尾巴会很快的如果我把感度打到50或是80,尾巴会很快的左右摇摆,还看到尾巴会震震的,但如果只打30-40那尾巴一会就会向左走,请大哥们指教一下,谢谢喔,还看到尾巴会震震的,但如果只打30-40那尾巴一会就会向左走,
请大哥们指教一下,谢谢喔:loveliness:

楼主:
补充一下迟滞已调到0

网友:
那就在40到50之间调整。

楼主:
40到50之间也会尾巴摇摆和震震
但在30以下就不会左右摇,但不一会尾巴就在向左走一走,还有9527行程限度就调好的, 401有用海棉双面贴(约1mm厚)贴好

楼主:
但摇的幅度很小,但很快很密,用的是alz双推, 是顺畅的

网友:
401陀螺仪搞到0感度。。。控里面就要调到。。。50以上。。。DS(ON)。。。一般都是70左右

网友:
脱落仪的避震效果不好,好的话感度就能调大。

网友:
哈哈,请检查尾桨夹入面的轴承是否已损坏,飞越的PRO有一批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0-04-08):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loveliness:

网友:
找老鸟给调调机吧。不是陀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