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升起来后就自动倒退飞 请教怎么调整

楼主(2009-12-31):
新手 刚入手一台esky lama v4 ,加油升起来之后 不动遥控 飞机就自动倒退往后飞,请问应该调节哪里? 谢谢

网友:
加我QQ728892682我给你解决

网友A:
第一件事  就是 先把螺旋桨与机身垂直 然后 手分别拿螺旋桨看 鸡头机尾 是不是平的 如果 不是 就调整电池 和接收机的位置把它调整平

然后看 斜盘是不是 平的 如果是 就可以试飞  如果不是 看看微调 是不是 和升降 是不是在中间位置 然后调整到中间位置  再把舵机调整在中间位置   然后调整微调到中间位置

加电 飞行 如果还有轻微的后退或者 前飞  就调整微调 到不动!……

楼主:
感谢 明天试试

网友:
请搜索 ESKY LAMA 调试 。

网友:
调前进后退的微调

网友:
离地多少,还有退的快不快,微调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件事  就是 先把螺旋桨与机身垂直 然后 手分别拿螺旋桨看 鸡头机尾 是不是平的 如果 不是 就调整电池 和接收机的位置把它调整平

然后看 斜盘是不是 平的 如果是 就可以试飞  如果不是 看看微调 是不是 和升降 ...

这个螺旋桨与机身调垂直要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