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 配 天地飞6通接收机

楼主(2009-12-31):
Futuba 4VF发射机 配 天地飞 6 通 接收机 不能控制 舵机乱抖 关掉控就不抖了。 4VF能配天地飞的6通接收机吗?

网友:
您好:
    正常来讲的话,4VF是PPM的就可以兼容的,不过建议使用原装的控,兼容性要好一些,并且看图片这个接收机应该是很早的产品,WFLY 天地飞现在都是软件解码的接收机,这种硬件解码的接收机已经没有生产了,新的软件解码接收机性能远优于硬件解码接收机,不过真正完全解决干扰问题的还是2.4G的产品

楼主:
好的 谢谢 考虑到我四旋翼飞行器上要用这个接收机 只能用PP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35mhz的和72mhz的天线是一样长的啊??

网友:
天线下面有电感什么元件调节的,所以为了方便生产天线都是一样长的

楼主:
结论出来了 是接收晶体坏了 天地飞的接收可以配合4vf遥控器用

网友:
6a用tdf旧款的接收会跳得很厉害吗?我准备收个旧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