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个电池问题!

楼主(2009-12-31):
家里的一对小对讲机,使用4节7号电池,通用性不好!正好手头有一堆锂电池!就想把对讲机改成锂电的!
但是,对讲机是6V的,锂电池是3.6V的。使用两节还要降压,效率太低。于是就想使用1节锂电池升压到6V,查了资料,想使用43063模块来做,不知道是否可行?
0.5W的机器43063是否还要扩电流?直接带可以吗?

现在有3个方案:
1锂电串联,使用2个二极管降压后使用。
2锂电串联,使用7806稳压后使用。
3锂电并联,使用升压电路升压后使用。

3个方案中,哪个可以供对讲机工作时间更长呢?而且是全可靠的。

网友:
高个1.2V问题不大的,直接用吧!~

网友A:
第一个方案好,7806稳压发热大,电流低。。。二极管降压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你用一节锂电就可以了,但是前提那只锂电必须有保护电路,手机电池是最好的选择,里面自带保护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案好,7806稳压发热大,电流低。。。二极管降压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你用一节锂电就可以了,但是前提那只锂电必须有保护电路,手机电池是最好的选择,里面自带保护电路了

一节锂电只有最高4.2V电压,好像一节不够吧

网友:
对,锂电是4.2v的,放完电才3.7v。

网友A:
够了你相信我,你先改一只的试试,实在不行再改成2只锂电的啊,一只多方便啊,有了保护板,直接直冲,不用弄那个该死的平衡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你相信我,你先改一只的试试,实在不行再改成2只锂电的啊,一只多方便啊,有了保护板,直接直冲,不用弄那个该死的平衡充了

一只电压只有4V左右,差太多了吧!我也希望一只可以的!

楼主:
老哥!给个消息吧!

网友:
镍氢电池放电好像最低是到0.8V的,0.8X4才3.2V,我反正是试过了,一直锂电接到对讲机上面,上面显示是满电。。。

楼主:
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