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具体怎么调?

楼主(2009-12-31):
我不知道怎么调螺距,那为大哥知道请告诉我,最好是具体步骤,最好是把控按的键都说出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都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控?去翻旧帖子,有很多,自己慢慢学吧,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一个人独飞,我明白新手一个人的感受,多潜水吧!!

网友B:
都一级士官了都……

网友C:
你的控就不知道了!(没有)
一般都是先回中舵(螺距、如果设好3D曲线要拔3D开关)调总螺距行程,再分正负螺距!

网友D:
唉,我也是独自一人,单飞很漫长,什么时候才可以毕业吖

网友:
楼上的有同感

网友E:
卡上螺距尺 调~!哇哈哈~!

网友D:
一般看遥控,不同遥控操作步骤不同,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你有螺距尺吗?

网友F:
必须用螺距尺才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