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东西和飞机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1-01):
正在考虑怎么安装在飞机上,声响大于90分贝,晚上300米外都能听到

楼主:
新年第一帖!自己顶

网友:
 这个身音是很大

网友:
好主意!!,炸了,就那遥控按纽拉着狗,一边跑一边按,听到门铃就找到尸体了.

网友:
你打算晚上才用啊?白天的话50米能听到就不错了。我试过拿台手机(声音比这小点),20米左右就听不到了,里面的MP3全部增加过音量的

楼主:
绝对是超级寻机器

不错!关键是声音巨大,而且又超便宜,成本不到2元钱,炸机后磁块受撞击自动脱离报警或者从干簧管引两根线出来手动遥控报警。只要不在闹市区炸机,白天和汽车报警器声音差不多~哈哈

网友:
会被别人抢先拾到的

网友:
好提义 一个 2元 录跟器

网友:
还是遥控报警吧。GPS定位到大体范围,然后遥控报警~省的被别人先找到!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值的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