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01-01):
请教各位大侠 KDS固朗直升机3D防飘移平衡仪如何?效果好吗?好安装吗?¥680元贵吗

网友A:
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但2个月前我买时是970元, 放置到现在还没用,现在680元便宜了。

楼主:
楼上的怎么不用?

网友B:
和很多手提电脑不见弄,无法调试

网友C:
1楼不用又为什么要买呀?买了贬值吗?

网友A:
我装在黑鹰500上试了2次, 看飞行再调试,但每次都要回家接上电脑才可以调, 很麻烦,所以拆下了。以后有时间再装上。

网友D:
调好后很稳,也不会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