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WK-0701控怎么调螺距啊!!

楼主(2010-01-01):
请问华科尔WK-0701控怎么调螺距啊!!有用过的教下,谢谢啦!!!!!!
说明书上没有说调螺距的

网友:
你说明书就是了,后面的开关开到位置,然后转动旋钮,具体的俺记不清了

网友:
上他官网下 载吧,传给你太麻烦了,www.walkera.com

楼主:
我有说明书啊,但说明书没说怎么调螺距的,你们能教我吗?谢谢啦!!!!

网友:
一般有个按钮的吧

楼主:
谁教教我啊!!!!!

网友:
算你幸运,我找到了设置说明,是以前下 载的复印件,还好没丢,给我站内短信,寄给你吧 放假过后再复印给你一份

网友A:
我干脆打出来了,只打PIT锁定及调节部分。遥控器有PIT调节及PIT限幅调节,并能把所有调节参数锁定,方法如下:A调节时把逆转/功能选择开关的第10个开关拨在“on"置,状态指示灯为浅蓝色。逆转/功能选择开关的第11,12号开关位置在off。遥控器面板上旋钮V1,V2标记对准刻度0位。B遥控器面板上旋钮V1往“+”旋钮转为增加PIT调节量;“—”为减少。C遥控器面板上旋钮V2往“+”旋转为增加PIT限幅量;“—”为减少限幅量。D调节完毕把逆转/功能选择开关的第10个开关拨在“OFF"位置,即可锁定已调好的PIT参数。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干脆打出来了,只打PIT锁定及调节部分。遥控器有PIT调节及PIT限幅调节,并能把所有调节参数锁定,方法如下:A调节时把逆转/功能选择开关的第10个开关拨在“on"置,状态指示灯为浅蓝色。逆转/功能选择开关的第11,1 ...

谢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