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动静平衡

楼主(2010-01-01):
我是新手,对这个词很好奇,到底什么是动静平衡,是调整什么的,还有怎样调整

网友A:
动!就是动起来的平衡。静!就是静止时的平衡。

      就拿一对桨来说!装到测平衡器上面,看它左右是不是平衡,这就是静。
装飞机上面转,看它有没有震动,这就是动。

       还是请楼下的详细的说说吧

网友:
调大桨的,动平衡调重心,静平衡调重量!搜索论坛,有详细调法。

网友:
静平衡是重量平衡,动平衡是重力距平衡。

网友:
直升机旋翼使用之前为什么要作动/静平衡?
答:静平衡指2支桨的重量要一致,动平衡指2支的重心要一致
高速运转的旋翼,最外缘的线速度可以达到60m/s (200km/h)以上!
在如此的速度下,不同的重量或不同的重心会造成很大的震动,
所以必须保证旋翼的动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就是动起来的平衡。静!就是静止时的平衡。

      就拿一对桨来说!装到测平衡器上面,看它左右是不是平衡,这就是静。
装飞机上面转,看它有没有震动,这就是动。

       还是请楼下的详细的说说 ...
这个很直观,很容易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