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别人吃的螃蟹 我来贡献分解解剖图

楼主(2010-01-01):
zi6是koda720线60帧的掌上摄像机,最大可插32Gsd,带AV输出,关键淘宝二手价格才240左右,对于要求不高,预算紧张的新手,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本人新新手,潜水多是,正在筹备自己的飞机和控,还有FPV相关家当!
闲话少说,还是上图给各位前辈过过眼,做个鉴定吧!

楼主:
发图完毕,各位发表点意见吧!
顺便说一下,这玩艺拍的视频还可以,对得起这价格,关键是如果要想装云台的话,得另外动动脑筋,不知用反光镜可不可行?

网友:
把外壳拆掉 用热缩膜包着 用外部供电 估计很不错,,屏幕也不需要,占重量  FPV又多了一个好东西

网友:
呵呵,弄来就拆啊.

网友:
去了外壳轻多了

网友:
赶快研究怎么样加 个 AV 输入就完美了 哈 小机好

网友:
这个机器拍摄的效果如何也?

网友:
发个拍的照片看看好么

网友:
才240左右?为什么我没找到啊

楼主:
整机不含电池约100g左右,去除外壳,液晶显示屏,一可以减轻重量,二可以减少耗电(液晶屏要耗电的)。去除后毛重约30g左右,大小约7cmx4.5cmx1.4cm左右,供参考!其实如果只要上下不要左右的云台,控制还是比较容易,另外,镜头焦距有调节的余地。

网友:
看了一下,价格不错,有没视频看看啊

楼主:
我还没有上天的视频,室内试了一下,还算可以。

网友:
LZ请PM一个淘宝地址,谢谢

楼主:
淘宝 搜索 zi6就可以,现在还有十来家在卖,想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我个人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能把两个输出的插座那块切掉,直接焊上AV输出线,体积会缩小不少,外型也更规则,完全可以装云台了

网友:
看看那个适合自己

除了TG5其实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zi6的AV输出是同步的吗? 要是仅限于拍摄完成后回放的AV输出那就没用了呀,非得是拍的同时就有AV信号实时输出才行呀!

还有一个问题是拆了板当FPV用途,这头子的3V供电从哪儿给???????

网友:
AV输出随时都可以,只要插上线就自动切到AV输出,并关闭显示屏

网友:
对这个机子有个疑问,内存卡是一定要插才能用的??看介绍好像每秒钟10M容量,卡的容量不够怎样??

网友:
32G160元!

网友:
等待实测!

网友:
昨晚狠看了一下国外的ZI6实拍视频,发现效果是很不错,己经下手一台,就等东西到手了,嘿嘿

楼主:
刚刚又把机器组装起来了,呵呵,又费了20分钟,测试了一下,拍摄时可以实时输出图像,效果还不错,不过可能要挑几根不同的视频线会好些,我的canon的视频输出线不行,顺便换了根不知名,闲置的,效果贼贼的!呵呵!

楼主:
不过补充一点,发现这玩意挺耗电点,玩友注意一下!
另外上我新败的降压模块,感觉做工非常的好,呵呵!
好像是3~30v降到1.26~30v,最大电流2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补充一点,发现这玩意挺耗电点,玩友注意一下!
另外上我新败的降压模块,感觉做工非常的好,呵呵!
好像是3~30v降到1.26~30v,最大电流2a.

这个模块不错,用的LM2576??

楼主:
我对电路不太懂,学的是化工了,我看了一下用的是lm2596s模块!

楼主:
蓝色模块上面的那个小螺丝是用来控制输出电压大小的

网友:
lm2596s不是固定电压的吗?我的XXD70A上的BEC就是lm2596s-5,想改6V不知道行不?

网友:
我的也到手了,测试视频马上发上,我改了外接电源了,拍了90秒,耗用106M,也就是1分钟大概70M左右的,SD卡拿下来有点发热呀

网友:
我昨晚上买了两节干电池,开机不到1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效果不错,我在等我的,嘿嘿,顺带问一下楼主的降压模块哪败的???? 有这个机器当FPV的眼睛是够用了

网友:
我的是一个调压电源,准备用TIP42C加上LM371做一个稳压模块或者用一块锂电池串上1个或者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来降压也可以

网友:
看来效果不错,3V供电,电流大概多少??普通电池肯定吃不消

网友:
电流实测0.7A以上,视频里面有

楼主:
不错,看了视频,还是很清晰的。干电池不耐用,用完一会就没电,放一会又可以了。确实电流跟不上。我的降压模块是在淘宝买的,宝贝标题 一部分“NEW宝石蓝DC-DC 可调降压模块”,可以搜一下,大概9元一片,做工真的不错,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还是可以接受的,呵呵。输出浮动电压的模块是另外一个蓝色模块,上面有一个小螺丝,可以调整,不过得有万用表之类的工具更方便!

网友:
买过的兄弟说一下:这个机子带储存卡么?卡多大容量的?

楼主:
裸机,好像自身带120m左右的空间,是装不了视频,不过里面连接电脑的应用软件,我拆机是看了一下,是167m好像。原机(新)带不带不知道,二手不带sd卡,才230多,带卡也不太可能,只带了sd卡的卡槽,自己买卡。

楼主:
我想没有开屏幕有音视频输出时的电流是多大,还有我看中了一个3v的无线影音的发射模块,1w800m的,两个一起用,初算可能要(0.35+0.45)=0.8a,这个楼上的帮测一下,0.45是我随便编的,看看实际多少,那估算这套设备是不是能用1个小时,用3.2v800ma锂电的话,以上是外行推算,大家一起看看指导一下。

楼主:
"GF-T8035 2.4GHZ 无线航模摄像机无线模块采用台湾RF CMOS  IC 作为音视频调制,高度集合双声道伴音(6.0MHZ 6.5MHZ)及图像视频于一体调制,使整个路路更加简结,体积更小,由于采用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图像清晰稳定,伴音频响更加悦耳动听,模块后级功率放大器采用德国西门子公司著名GaAs芯片作功率放大,出色稳定的功率放大,使模块无线传输得更远,比同类应用其它芯片的更加稳定,传送距离更远!

技术参数
体积:8 mm X 35 mm    重量: 10克
使用电压:3.3V 锂电池供电
频率:  CH 1 = 2.414MHZ     CH 2 = 2.432MHZ
        CH 3 = 2.450MHZ     CH 4 = 2.468MHZ
功率:30dBm  ( 1W )
"

--------------------------------------------------------------------------------------------
上面这个有人用过吗,有的麻烦给点新手一些指引,谢谢了!

网友: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杂牌的SD卡zi6不识别,我今天插了一张杂牌的卡进去,不识别,SD卡图标上面有个警号,不能用。

拍摄的时候电流实测实0.7A左右,到0.75A之间。不拍的时候是0.4A左右

网友:
买回来里面没卡,有个读卡器。卡是自己的。我现在有3个SD卡,不过都是1G的,一个松下的正牌的,两个杂牌的,结果松下的卡才能用。前天又买了1个4G的金士顿卡,还没到,专门伺候这个ZI6的

网友:
谁把 ZI6都 收光了 我买不到 哪家还有~!?

网友:
问了2家,都说没货了,呵呵
估计太好卖了,都开始囤货,过几天该涨价了

网友A:
ZX1也不错全新500

网友:
zx1小不少,还带HDMi,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实时的AV输出,AV线也比较特殊

网友:
反复看了LZ的图片5次,愣是没看明白摄像头那块板是如何与另一块主板连接的。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啊?望指教!

如果摄像头那块板能独立地立起来,前头再用泡沫或者什么其他材料做个整流罩,留个孔拍摄就很OK了。

网友:
呵呵,这玩意玩玩还不错的

网友B:
摄像头板是有2个接插座另一块主板连接的,见箭头(盗用1楼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过店主吗?网上看着有,一问店主都说没货

早上刚拍下一个,这会看却变成宝贝下架了,不知是不是也没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板是有2个接插座另一块主板连接的,见箭头(盗用1楼照片)。

唔,明白了。多谢!

楼主:
期待那位兄台的上天实践的实战视频,加油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ZX1也不错全新500

是的,重量稍轻,还达到IP43级别防护,防泼溅,防尘。唯一缺点就是稍贵。呵呵

网友:
ZI6目前淘宝上已经大量到货了。。卖家主动来联系问我要不要。忍不住诱惑,买了台。。

网友:
我也买了。觉得比单买摄像头划算,至少还带个屏幕,以后仔细研究下直接用那个屏幕装遥控器上做FPV

网友:
请教各位ZI6高手们,我把ZI6拆了用3,7V锂电池供电,开机拍摄2个半小时正常,关机后换电池就再也不开机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