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角(迎角)问题

楼主(2010-01-01):
同志们新年好,俺问个笨鸟级的问题,所谓机翼攻角(迎角),是指的主翼和机身的角度,还是主翼和水平尾翼的角度?

网友:
怎么理解都行

网友:
LZ两个说法都是错的,攻角是指机身纵轴和来流的角度。

网友:
攻角指机翼弦线与来流方向夹角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说机翼安装角吧,就是弦线和机身纵轴的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说机翼安装角吧,就是弦线和机身纵轴的夹角

善解人意哈,俺还是有点迷茫,这个攻角是怎么样才能实现的呢?攻角和水平尾翼有直接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善解人意哈,俺还是有点迷茫,这个攻角是怎么样才能实现的呢?攻角和水平尾翼有直接关系么?

既然LZ已经知道攻角和安装角的概念,就不要再混淆!
安装角是翼面的一个参数,无论主翼和平尾都有安装角,而飞机的纵向平衡,就是通过调整这两个安装角来实现的。

楼主:
谢谢拉,模糊的懂拉、

网友B:
迎角:是机翼弦线与前方来流的角度
攻角:又称安装角,一般是指主翼与平尾的相对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迎角:是机翼弦线与前方来流的角度
攻角:又称安装角,一般是指主翼与平尾的相对角度

攻角是Angle Of Attack的直译,实际上就是飞机的迎角。
恶补一下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