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手关于D210主轴箱声响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最近发现新买的D210车床主轴箱处有“嘚嘚嘚”的声音(才发现的,以前没注意),开始以为是挂轮发出的声音,把挂轮拆了依旧,怀疑主轴轴承有问题,打电话问费经理他说不太可能,因为主轴轴承坏了的话车床就不可能能用了。现在的情况是车床倒是能用,百分表测试主轴法兰、卡盘径向跳动、卡盘轴向串动都正常,就是有那“嘚嘚嘚”的声音听着很不爽,这声音的频率随转速升高而升高。是怎么回事?请老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打空档手动一下卡盘试试有无响,空档开机判断响声来源。

网友B:
210你要注意他的启动电容问题,我的偶尔启动的时候会有这种响声,后来换了启动电容

网友C:
是不是那个塑料的安全齿轮磨损了??

网友D(2010-02-25):
我的d210也有这个问题,把挂轮全拆下来,也还是有声音。拆了皮带,光是电机转动的话就没声音了。看来是主轴的问题啊。本来刚买来的时候没这种声音的,后来好像是有一次用卡盘夹了个小磨用来磨铁,产生了很多很细的碎屑,后来就有这种“得得”声了。。。。

网友D:
卡盘和挂轮全都拆了,也还是有声音

网友E:
国产的东西都这样。
我家的海尔冰箱有时就吱吱响,在保修期内售后不管,也说是正常。售后说了,能制冷就算正常。
买了一双雅浪养脚王,走路时一只脚ci ci ci 响,一只不响,象瘸子走路。到卖鞋处去换,人家拿出说明书:有响声是正常现象!不给换。
楼主你的车床还能车东西,就是正常,车床不是用来听音乐的,有声无声声大声小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F:
我感觉是轴承的问题。有遇到过轴承有噪音但是转动都很正常。楼主没事把主轴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