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沮丧,郁闷

楼主(2010-01-01):
北京这几天一直低温,好不容易盼来个好天气,昨天晚上冲了6组电池,准备今天爽飞,中午出门,带了450PRO和600NSP,到飞场,先飞450,开控,插电,开3D,听得大齿喳喳响,落地,由于上次喝酒修机,大齿和电机间隙没调,间隙太大,整个大齿在刚才开3D是基本短了1/3,完了,450飞不成了。换600,加油,开控,打火,没着,发动机积油,拆火头,放油,重打,OK,爽飞了一个起落,再加油,打火,又积油,再拆火头,放油,不管用,肯定排气积油,拆排气,放出一两油,装好。按下点火开关,灯不亮,怀疑火头有问题,再拆火头,一看,电热丝2/3已不见踪影。完了,收工。2010年的第一天飞行。带了两架飞机,只飞了一个起落。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一个通告
问题:估计电热丝的2/3掉在发动机里,要不要清出来?请老手帮忙解答
通告:看来版尼斯的油一般,动力不错,但今天拆开排气,发现活塞环生锈,估计轴承也锈了。原来用CP的没发现,每周六2-3个起落

网友:
再次验证酒后驾驶的危害性,

网友:
呵呵,准备工作没做好

网友:
应该送给LZ这样一句话:北京不相信“泪丧”!

网友:
呵,高手呀!!

网友:
哎!
我今天飞600NP,飞了五分钟一看副油箱怎么都快没有了,主油箱还有半箱油呢,赶紧下来,一看发现主油箱的内油管居然掉了~~
想想反正有副油箱呢,怎么着也能飞半箱油,于是加满油,打了几分钟愣是没打着车,拆开火头一看居然烧断啦,我OS50,主油针一圈7格,副油针就没动过,只好打道回府~~

网友:
同是新年第一天, 我比前面几位好一点: 带了9块电, 出门晚了, 爽飞了六块, 天暗了有3块没飞完.

回到家里小区停车场, 一看灯光挺亮, 就又拿出了飞机, 打算把3块电耗完. 地方不大, 本来只想悬停耗耗电. 飞着飞着就手痒了, 开始慢速自旋, 转了一圈又一圈, 那个稳, 心里得意啊!

一分神, 飞机往一边偏了. 按今天飞外场的习惯, 给油, 反向副翼, 尾巴180度一旋, 同时拉点升降, 想漂亮的转回来对尾. 结果油给大了一点, 飞机一下升到了2米多, 而停车场的灯柱高度也就2米, 飞机一下子隐入了黑夜中!! 后面的事大家肯定猜的到, 等飞机再次进入我视力范围, 已经是一个漂亮的俯冲马上要到地上了. 尽最后努力拉了一把杆, 总算是没有大头朝下炸. 损失三轴, 尾管, 平衡翼杆, 脚架管一只, 尾撑杆一只. 还好熄火开关扳的快, 电子设备都没事.

顺便说一下, 我的是 YT450 Sport, super combo 版的全部原装设备 (加了条降压线)

网友:
呵呵,都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