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425的朋友。

楼主(2010-01-01):
我现在有架425。。用13T齿。。主间的大齿。。不61T。。我用XXD。。HG3126/1600KV。。
舵机
。还不知用会什么好。。我想上DS610上去。可是怕。。XXD的H70A带5A的UBEC不够供电给DS610*3。。还有尾是DS620舵机。请问有谁这么装过的朋友分享一下这425的装机过程。。

网友A:
我的低配
斜盘jr539*3,锁尾固朗gm700+春天3471m,电机傲翔500h(改1420kv),xxd70a带bec供电,飞梦2.4g八通接收,电机13t,前齿50t,动力电6s a123、6s lipo、6s limn都在用。完全可以满足普通航线要求。

网友B:
其實一般的標準鉈機都可以的,何況是ds610,當然這個比較食電些,我那550是用500槳的亚拓ds610做豉油碟鉈機,另尾組合則用上華科爾的(中國611)還有是陀螺儀位置改一下,因為原來位置會給ds610干擾的當然可加過金屬片在陀螺底下都應該可以的,其他我都是用回原厰的電調,電機等等。

楼主:
回沙发的朋友。我是说要3D的配置
大家可否发些图上来看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