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紧求助!!关于华科尔2801por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急紧求助!!关于华科尔2801por接收器的问题
请问这接收器能不能用在六通电直上??如能应该怎样接线???

网友A:
第一通道接升降舵,第二和第六通道接副翼,怎么接都可以。第三通道接电调,也就是油门。第四通道和第七通道接陀螺仪,陀螺仪出来有两条线,其中一条有颜色的只有一条线的接第七通道。其他的都可以再遥控器里面调。不知道这样讲够通俗了吧??多研究研究说明书吧!!!

网友B:
LS正解,太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