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都是CCPM混控来控制吗
关闭

楼主(2010-01-01):
混控是不是油门跟螺距混合在一起呢,我还是搞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网友A:
这里不是“百度知道” 拿来主义在这里行不通   连自己“动手”搜索 潜水都不愿意  何必要玩“动手”能力要求很高的模型呢  ??除了你 还有一位前天来坛子里的朋友,,一下开好几个贴问了很多很基本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潜水 搜索 来学习的,,为什么什么问题都开贴呢??在强调下 这里是论坛,,

网友:
给LZ这么一说我理解的东西也不理解了

本来理解混的是舵机的动作。一个动作多个舵机联动运行完成。油门本来4通也是混的。

网友:
4通的油门和什么混???4通的螺距好像都是固定的。。能混什么?

网友:
混控 是 两个通道以上 的混合控制~   不管是哪两个通道 都可以 进行混控 只要你给出混合控制的比例 或者是曲线设定

就会在你控制一个通道的时候  另一个通道 按照你事先 设定的比例或者曲线 进行动作!

可以通过遥控器调节混控通道和比例
也可以通过一个 叫混控器的 设备进行 混控

我们常用常见的 混控 是油门和转向的混控 也叫跟轴混控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在 CCPM 斜盘控制过程中  由于在一个方向上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舵机 来完成的动作 所以 CCPM 本身就是一个 混控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自动调节 各自的动作比例!……

并且CCPM 要求 舵机很严格 包括速度 行程 等都要有严格的一致性 有一个出问题 那么都会有 偏差!

CCPM 的斜盘控制 还分成几个模式 比如 360分成 3份 就是120度的斜盘 控制 还是有因机械设置时所改动的 其他角度安装

在设置CCPM 的混合控制之前 要选择斜盘舵机的 安装角度(这个高级控上有 低端控上基本就是固定模式)

胡乱地说了一些 全是个人理解 (期待高手出来批评与指正)

网友:
混控英文是 Mixing

CCPM是 Cyc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意思就是  循环/集合-螺距混控。字面上和实际上当然是混控的一种。几乎所有的直升机都有CCPM。常用的CCPM有90度,120度和140度三种。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CCPM是后两种,用三个舵机一起较为平均的承担升降/副翼/集合螺距的作用。90度的CCPM,升降/副翼/集合螺距是完全分开控制的,每个通道一个单独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知道就告诉人家一下,大家都是来学习的,互通有无,新手来了问些基本问题不是很正常么。何必学了些基本的模型知识就跟个老大似的教训人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现在有些人动手能力真的很强,选购、安装、调试 ...
你有毛病吧,我在坛子里回答新手的问题多的去了,你动动手搜索半分钟就明白的问题,非要开个帖子等10几个小时可能都没人回答你。你看看电直综合讨论区,一哥们开帖七八个,问电调怎么设置,螺矩怎么设置,什么是曲线,进角怎么设置,舵机咋咋样,还一个问题一个帖。你觉得就妥当?

网友:
不是我们论坛倡导自己搜索解决问题,所有我上过得其他论坛都这样。实在搜索不到在开帖都行,我也不是没开帖问过人,甚至搜索不到还专门pm一些高手来询问。楼主我感觉还算有礼貌,所以我还教他要自己动手搜索,综合区那哥们开帖,"电调怎么设置"。内容和标题一样,多一个字都不愿意写。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用鸟了。

网友:
基础知识小问题,翻翻老帖就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是“百度知道” 拿来主义在这里行不通   连自己“动手”搜索 潜水都不愿意  何必要玩“动手”能力要求很高的模型呢  ??除了你 还有一位前天来坛子里的朋友,,一下开好几个贴问了很多很基本的问题,,其实完 ...
这个我搜索过了,但是没有,谢谢大家这么热心帮组我,我已经潜过水了,搜不到我才逼不得已才发帖的,你们你需要这么躁

网友C:
嘿嘿 说的对 4通固定螺距和油门没混的

基础没学好

网友:
论坛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有些哥们买来了 不会翻书目,不会找答 案,次次打电话给客服询问。。那何必买这个百科全书呢

网友:
BBS有搜索的。。。实在搜不到再发帖

楼主:
此帖有争论,把它删掉算了,反正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
我搜索了,才搜索到这里,若不是元帅那么仔细地回复了一下,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来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础没学好

油门/螺距混控不属于CCPM的。四通机没有Collective Mixing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