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转化汽油??? 这么简单??

楼主(2010-01-01):
大家瞧瞧? 这么牛? 真的假的啊?
是一款将您模型用的甲醇动力引擎改造成为即可使用甲醇、又可以使用汽油的特别装置。
    目前,可以买到的日本小松等专业汽油动力航模引擎都在2千元左右,国内仿制品的价格也在千元上下,初此之外,以直升机为例,凡是能使用汽油引擎的最便宜的空机也在6千元之上,就因为价格的高昂使得爱好者无论是直升机,固定翼,车船,大部分只能选择价格低廉的甲醇动力发动机
    而使用过汽油引擎的爱好者都知道,特别搞航拍的爱好者,汽油动力有着极高的稳定性和长时间工作特点,同样容量的油箱,如果使用甲醇,留空时间在12-15分钟左右,而使用汽油燃料,那么留空时间就很轻易的达到40分钟以上,4升的模型燃料通常在每桶100-200元之间,那么4升的汽油价格仅在20元左右,而飞行使用时间却是甲醇的3倍左右,这是大家都会计算的事情。
    那么爱好者怎样才能花更低的燃油价格,享受到同样的航模乐趣呢?那么这款即能得到熊掌又能得到鱼的宝贝就是引擎燃料转换器,把它安装在航模上,加满汽油,在启动发动机前把转换器调整到汽油档,这样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启动您的飞机了,飞机将落后,关闭汽油档开关即可。
    从此,我们的模型支出将省下一大笔。
备注:由于厂家技术保密,我们无法向您解释转换器的工作原理,请勿咨询相关问题,汽油建议使用93#以上,其中加少量的2行程机油润滑,汽油与机油的比例在25:1-35:1之间,有条件的话可加少许纳米抗磨剂,它能给您提供更加稳定的动力飞行,这款产品决非要取代甲醇燃料,只是为爱好者提供一种选择而已,它也有缺点,如果您需要更剧烈的直升机3D飞行时,发动机的爆发力就稍显不足了,这时您只需关闭汽油档,加入甲醇燃料重新启动即可,请根据您的飞行习惯来选用本产品。
注意:通常使用汽油作为发动机燃料时请比照甲醇燃料时的油针位置按顺时针调小半圈,油针的具体位置同甲醇发动机一样,取决于您发动机的状态及燃油的品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911b24f15ff30b26f20a16f10554379.htm?cm_cat=0

网友:
真的,假的?说说为什么!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
kao“ 简易平衡冲, 楼主你傻B啊?!

网友:
很久之前看过了,看来LZ完全没理解甲醇机和汽油机的特点。
如果要把甲醇机改成汽油机,不但要安装复杂的点火系统,还要重新调整压缩比。
所以根本不可能像上面说的,只是调一下转换器档位就可以让甲醇机飞汽油。
另外,现在即使专业的汽油机,输出的功率重量比也不及同级别的甲醇机,更不用说用甲醇机改出来的汽油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只是比较一下大小,把平衡充放神器上,就他一句由于厂家技术保密,就什么都想回避,有点水变油的嫌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