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无刷电机的3条线是否随便接到电调就可以

楼主(2010-01-01):
新手求教,请问无刷电机的3条线是否随便接到电调就可以,还是要按颜色接入?但是电调上面没有标颜色哦,呵呵。谢谢

网友:
随便接可以的,如果反转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像不能乱接的吧? 正负极可以互换 但注意调速线千万不能乱接 负责后果自负~  蝎子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loveliness:

网友:
可以随便接,没信号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的输入线是随便接的,调正反转就随意更换其中两条线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楼主:
明白了,谢谢,我找时间试试

网友:
知道电机的绕线原理就明白的,没有正极、负极和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乱接的吧? 正负极可以互换 但注意调速线千万不能乱接 负责后果自负~  蝎子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

基本上=糊扯

网友:
电机三根线与电调的三根输出线是随便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