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亲自动手调整MONO1,大家请帮忙!

楼主(2010-01-01):
请问MONO1可以装压浪板吗?

楼主:
这是现在电机安装位

楼主:
这是轴的外面

楼主:
这是船里面的轴

楼主:
按全仔提供的数据我的轴向外长了1CM应该是6.5CM,电机位应该在27CM的位置,而我的在29的位置,也就是说电机靠前了2CM

网友:
轴套可以在外面截短,电机靠前可以把电池往后装。
你船的根本问题不是轴长和电机靠前了2CM,4100KV的电机配36桨的速度本就不快,改完也不会快多少。
建议你先换个435的三叶桨或439的双叶桨先试。。

楼主:
j8608

谢谢你的建议!那我先不急拆轴!先换桨了在跑跑看!就是不知到你说的两种桨那里又卖呀?

网友:
做船是门科学

楼主:
补上侧面的图

侧面的轴入水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那我先不急拆轴!先换桨了在跑跑看!就是不知到你说的两种桨那里又卖呀?

我的船和电机和你的一样,我现在用39浆速度不错。。准备打算用40.5试试

网友:
这船靓仔啊!

网友:
这船相当眼熟昂.... 舵的摇臂是我做的....

楼主:
南村长发 你好!你用39的速度估计到多少了?用什么电池跑得?
F1-V3.5  你好!这船是我到北京的一个朋友那里买的他的!这船不会是你帮着调的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村长发 你好!你用39的速度估计到多少了?用什么电池跑得?
F1-V3.5  你好!这船是我到北京的一个朋友那里买的他的!这船不会是你帮着调的把?

我用目测牌GPS测速度接近60,我用2600 30C 2S 2P.电池重278G

网友A:
 换下电机试试。换4960KV的电机。

另外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要拆船。

网友:
换电机么..?   4100的我收......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下电机试试。换4960KV的电机。

另外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要拆船。

哈哈。。。。说得好啊。。。。拆轴真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说得好啊。。。。拆轴真麻烦啊。。。

是啊 -o-  拆轴是大工程

不如直接收你那个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说得好啊。。。。拆轴真麻烦啊。。。

 兄弟最近拆的爽吧?

网友:
他爽极了,一把斧头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