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里的教学有无日本手的

楼主(2010-01-01):
请问凤凰里的教学有无日本手的?好像听说可以通过设置有日本手的教材?

网友:
直接点界面控上的数字就能切换了,有1-4种模式

楼主:
没看明白呢:loveliness: 模拟飞行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手了,但是教材的视频是美国手的,之前在坛子里看到有高手说可以调出日本手的视频的

楼主:
搞明白啦,谢谢,其实就是左边的遥控下面的数字,直接点击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