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刷电机的新手问题,电机接上电只会嘀嘀响不会动

楼主(2010-01-01):
为什么我的新西达2217系列电直外转(H2217S)
电机
与新西达50A无刷电调(固定翼版带BEC)相连后通上11.1v 1500mah 放电倍率20C 和RD721+EA101 2.4G接收机只听见电机滴、滴响,就不是见电机转动,这是为什么?
电池
也刚充满点的
舵机
和接收器都能动

网友A:
电调挂了!

楼主:
啊!电调挂了?我插电池时老是有火花闪,看起来好恐怖,不过接收器和舵机都很好。

网友A:
舵机和接收器都能动,说明UBEC没有问题,如果电机没有问题,但加油电机不转,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机轴承坏了,用手把电机转下,看能不能转动。

网友C:
晕 试过这样没
无刷不是有3根线的啊。对换其中2根线试试哦。

网友A:
楼上的你说的不对,对换其中2根线试试只能让电机反转,不能说明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HY的电调很有可能是没油门信号

网友C:
要是能反转电机就没坏。嘿嘿
现在找到毛病了没

楼主:
找到了!电调与接收器的接口插错地方了,我插到了接收器只管电源的接口,换到其他管舵机的接口一动遥控器电机就转了,DSX7的说明没写明白!谢谢ESKYE016和各位大虾!

网友C:
谢什么哦。解决问题了帖子回复下这样最好。对别人可能有帮助。
找出问题就好了。有时都是自己犯的小错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