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帮我看看这个配置新手 行吧?

楼主(2010-01-02):
飞越 Tarot 450 V2 碳纤 空机
浩马特 3800KV
好盈 40A
ESKY 0406F
ESKY 72m 晶体
ESKY 72M 6CH 接收机
ESKY 晶体盒
花牌动力
电池
2200MA 11.1V 20C 标准版
ESKY 0508 7.5G
舵机
花牌 PR 301
充电器
套装
KDS 800
双敏度
陀螺仪

网友A:
真的很便宜的呀 不过你会玩的比较辛苦

网友:
esky的东西都换了,还差不多

楼主:
控不行么??

网友B:
控换6ex
斜盘舵机北田2122
锁尾用262
电调好盈/ztw都行

网友C:
控用ESKY的不行 经济允许建议直接上个9通的控例如FF9 9X2 这两款控基本上什么飞机都可以飞了
入门直机只能最少用6通的控了 6EX或DX7也是不错的 2个档次价格大概相差2000左右吧
其他都不错
浩马特 3800KV
好盈 40A
KDS 800
双敏度 陀螺仪
这几样东西我都使用过 这价格能发挥到如此还是不错的
电池也不错
舵机建议用辉胜9G的25米一个
冲电器也建议买个200-300之间的 冲出的电压比较稳 功能也比较多
可以充几种使用的电池了

网友D:
如果实在米不多的话买个 Spektrum的DX6i吧,也就1000元左右,比6EX超值多了。
ESky的实在没有购买价值。

网友E:
电子设备。。最好一次到位哦。。

网友F:
随便玩玩 控换6ex 斜盘MD933 锁尾262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