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拿个主意

楼主(2010-01-02):
首先说明个人情况,手里米不多,周围没有模型环境,单打独斗,新手,新的不能再新了。
前阵子冲动了,入手了ESKY E026,技术不行,飞得很困难。现在想入手个4通小机机在家玩,想练练悬停。本人没用过
模拟器
,直接上的真机。看好华XX的CB100不知合适不,还请各位高手多指教。PS:本人没米,直接上亚托450 PRO有难度。

网友A:
上了华XX要你更后悔   ,还是LAMA吧

网友B:
呵呵 直接上一个 双桨的 ESKY LAMA3 吧 ! 价格便宜 然后 还可以把遥控器当模拟器用!
等你学回用 这个LAMA 3 4面悬停 飞 航线 然后再到 模拟器上苦练
等模拟器上能把 LAMA3 做的动作都做全了 你再直接上一个450 就可以了!

网友B:
最主要的是 要不断地 翻看 老的技术帖子 从450 的选购 组装 调试 电子设备的 选用 安装方法 调试方法
450 螺距的原理 飞行的原理
最主要的 是 450的安全操作 (不然会出血 骨折地)
都看明白了 你也就可以在 练好了 模拟器的时候 进行 450 的试飞了
这方法 包管你 省钱

网友C:
华XX的LAMA-2系列还是不错的。CB100有人抱怨无刷电调有问题,而且据说机动性和LAMA差不多,没有很大意义。
最近好像国内出了个“猎鹰100”,据说就是EFlite MCX在国内的OEM(至少照片一模一样),如果是真的应该很不错,可以秒杀华XX了。不过我还是更加期待MSR  。

网友D:
楼主折腾了3个飞机,更花钱。直接上 450V2 ,专注一架大家公认省钱好飞的飞机,最经济。450 PRO 好,但真不适合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0V2?飞跃的那个?
还是亚拓啊?
我手里的400级和450的变矩什么的都差不多,调校我基本明白,但是场地有限,想搞个在家练习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飞的是400级的机机,只是比450小一点,变矩什么的都一样的,调机明白点,只是觉得玩得累

网友E:
0704B 的陀螺仪 很难调~~!

网友F:
呵呵,CD100太小,如果是新手我还是建议丘比特V3。

网友G:
還有(9鷹)

网友H:
你还是先玩模拟器吧

网友I:
主意拿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资金了,如果有米就找个4通单桨玩,没米就上个小拉马练4面悬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帮我找个调陀螺的帖子什么的吗?我现在陀螺中立点有问题,我又飞不起来,很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家只有60平,客厅多大你猜到了吧,我技术又不好,技术好直接飞450了,我就是想买个小的在家玩

网友J:
最经济买个模拟器回家玩,学会四面悬停就可以直接上450了,我都是这样开始的,买个LAMA一样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