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天地飞6A问题

楼主(2010-01-02):
我的天地飞6A,在关闭遥控以后,
电机
就会全油门旋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啊?格尔木老魔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你要先关接收机,在关遥控,
象你这样先关了遥控,也就等于把信号源关掉了,那接受几还在接受遥控信号的状态,他一旦失去遥控信号就把空中的杂波当信号命令了,当然你的飞机就疯了, 小心自己飞走啊~~
要记得先关接受,在关控
你的设备应该没问题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B:
6a是ppm没有失控保护哦

网友C:
是的 就如2楼所说 先关接收再关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都指点,俺明白了

网友D(2012-01-06):
虽然小白,但隐约知道好像是先关接收是正确做法吧

网友E:
我的6A有失控保护,设置也不难

网友F:
我记得是有失控保护的,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