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丝如何取?

楼主(2010-01-02):
新年好!请问各位:断丝如何取出,亚拓430XL电机上断了丝,球头螺丝断了,横轴螺丝等断丝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换一个配件吧

楼主:
ccpm上的长导杆球头丝断了,要换总成200多呀!

楼主:
CCPM十字盘!

楼主:
有没有直径很小的左旋麻花钻买的。

楼主: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A:
可以 钻个眼 攻反丝 然后 用螺丝反向旋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钻个眼 攻反丝 然后 用螺丝反向旋转出来

有卖 专用工具的 叫什么 忘了 原理是 一样的

网友:
淘宝搜索“螺钉取出器”

网友:
打个小孔用划针磨个三棱就行

网友:
焊个螺母,点中间的窟窿

楼主:
大螺丝还好想法些,就是小的不好想办法!没有小号的断丝取出器购买!

网友:
用反旋的螺丝取出器,十几元5支一套。

网友:
电火花搞掉啊

网友:
大的螺丝还好板,小的话还是电火花吧

楼主:
请问电火花如何搞!

楼主:
你好!请问出成品了吗?各种形状的电极!

网友B:
各种形状的电极?这个似乎要自己加工或找吧
取断丝用扁丝不知道怎么样,没有取过,扁丝容易加工些

网友C:
最简单不过了
直接按加大螺丝攻丝直径钻孔,然后攻丝!

网友D:
LS的办法比较暴力!不可取

网友E:
大螺丝可以焊个螺母(在螺孔内焊),小于4mm的直接用底径规格的钻头打掉从新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