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6X 2.4G控 4通道干涉、舵量异常、乱抖舵

楼主(2010-01-02):
K-6X用了也好几个月了,功能也基本摸透,用得好好的。昨天出去飞了一次固定翼回来,再调回直升机模式的模型。一开始是发现GY401无法正常初始化了,上电后不停的闪烁。然后我去掉陀螺,直接把一个舵机插在4通道上,果然抖个不停,怪不得陀螺无法初始化,因为控一直小幅度输出着尾舵信号呢。
重新对频会不会可以修复呢?试试。。。重新对频,再插电,发现4通道抽风严重。偶尔一次通电4通道马上开始抖舵,偶尔一次直接尾舵打死,或者打尾舵无反应,推副翼或者升降尾舵反而动了。
担心是不是软件的BUG,我又清空了今天设置的固定翼模式参数,再次插电。。。还是老问题,晕哦。。。
谁来帮帮忙。。。
通过模拟器连接XTR,可以看到4通道变化不正常:

尾舵不动的情况下竟然输出是70多,重新关电又开偶尔又正常

实测试场景:

实测试视频:

楼主:
又开始怀疑是不是电调供电导致的,换了好赢的40A,还是这样。。。。
这下子元旦飞行泡汤了。

网友:
我用这个控 ,玩XTR 模拟器,整死我了,通道经常变,还时常链接不上。玩真机,还掉频,还好是悬停。

楼主:
呵呵~~  我XTR截图那个时候。。。更猛,上来尾舵就打了70%,一推油门必需练自旋翻。
而且推尾舵的舵量,时大时小,时而推又一点不动。

估计是电位器坏了?我认为目前这个可能性最大。

楼主:
昨天之前还好好的,难道就因为昨天气温低,出去冻了一下(-2度),直接H1N1了?
或者是受了风寒。。。应该找个老中医看看。
固朗的小丘同志,放假回来帮我看看。

网友:
冻感冒了。

楼主:
还好我出去飞之前仔细检查了,这种情况要出去飞。。。。。见血的几率会很大。

网友A:
这本来就是个乐色控!!!换控吧!!为了减少重复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个乐色控!!!换控吧!!为了减少重复支出!!!!!

这话也说得太不能接受了。。。 K-6X也不是一买来就抽风的。

网友:
什么是掉频

楼主:
掉频就是2.4G接收不能受发射机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也说得太不能接受了。。。 K-6X也不是一买来就抽风的。

这话我也不能接受的~ 我的0404也不是一买来就抽风的~虽说现在抽的一塌糊涂~

楼主:
刚才不死心。。又接上模拟器测试。。。竟然又正常了,太诡异。。。。
和之前出现症状的区别仅仅是我插拔了一下电池盒的插头,连接模拟器舵量就正常了和接真机陀螺也可以正常初始化。

难道是因为电池线每次充电都要插拔,弄得有的导线接触不良而导致电流不够?

楼主:
今天外面下雪。。。零下-6度左右,450飞了2块电,故障彻底消失了。

网友:
看到你的问题表述,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份帖子我先给我们的工程师看看。请与我保持联系,有结果会尽快联系你。

楼主:
一定。。。我也希望解决这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长期户外使用,注意电位器的灰尘,可以打开控,往电位器里滴些无水乙醇,然后往复 活动数次进行清洗.请试试!!

网友(2010-02-09):
我朋友的kds450平衡仪版也出现楼主这个问题了,第一次是所有舵机没有在初始点上,导致大桨转起来就不是平的,再加上我那哥们儿又菜根本不知道做飞前检查,结果一推油门飞机原地大力左侧翻损失惨重。然后这个控就返厂去修了,修回来用了2个星期后就出现了和楼主一摸一样的问题了,副翼通道跳舵+不回中。我看这要人命的控还是扔了算了,再次发作是迟早的事儿。

网友B:
我的K6X的确发生过 掉频现象(必须重新对码)
还好是在调机的时候

网友C:
我的这几天也突然出现了怪现象,尾驼机不在中立点,过一会儿又恢复回到中立点,奇怪了

网友D:
看来固朗的电子设备问题不小呢,他们这么做就不怕出人命吗?阿弥托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