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接触模型,想入手,请高手告诉我应该买什么

楼主(2010-01-02):
从未接触模型,想入手,请高手告诉我应该买什么。需要买
模拟器
!
想先玩熟悉一下,再玩450

网友A:
是什么原因让你想玩直升飞机?
基本是先双桨机入门。之后单桨4通。看悟性好的就可以上450了
先买模拟器时对的。但有人说先买个好控先模拟。一次投入。也是对的。
最最主要是“钱”的问题。自己衡量

网友B:
先买模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建议,请问什么遥控比较好? 价格中等就好了。

网友C:
6EX 玩模拟器 不错~~!

楼主:
谢谢,我想要JR DSX7,以免以后又要换

网友A:
选的还可以但意义不大
因为代价也不小。还不如花500搞个双桨。又可以玩又能模拟。
炸烂了。丢了也就500.控还是能玩模拟的。好控差控模拟手感都差不多的。

网友D:
买个雷鸟,lama之类的玩玩,还有模拟器,传说lama很耐摔

网友E:
我买的是G4 ,听说XTR的也可以玩

网友D:
我一直都玩G4,想玩凤凰,可是没解密狗

网友F:
SX7 +跟模拟线+2.4G的LAMA裸机
LAMA飞烂了 模拟器玩熟了 你就可以上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