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电机飞了两三百个起落了,有没有人会换轴承,急啊。。不知怎么拆好

楼主(2010-01-02):
      450M电机飞了两三百个起落了,有没有人会换轴承,急啊。。不知怎么拆好.还有轴承在哪里有卖呢?
有没有哪位仁兄说下,或者有热心人帮换下吗?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电机,轴承不容易拆呀。

楼主:
那么好的电机这样就扔,不是吧。。。。。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

网友:
理解错了

修改下。

楼主:
拆都不会拆。没有卡簧,又没有顶丝。

网友:
当尸体处理给我算了

网友:
是用轴承胶直接粘死的,要加热

网友:
电机上用到的,推荐原装日本EZO 684ZZ  4*9*4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e7a2300eef6a.jhtml

网友:
要加热才好拆。

网友:
补充,推荐日本EZO的原因, 日本EZO微型耐用性都比日本NSK NMB好,同时它的技术性能高,此款最高转速可达五到六万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