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 前后马达都没反应了。

楼主(2010-01-02):
4#3B无端端主尾马达都没反应了,之前还好的,换了尾马达不久,昨天发现主马达没力,以为是退磁了,今天打开再飞,两马达都不动,驼机是有反应的,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先控重新設定過看看如何,要重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控重新設定過看看如何,要重新啊

2801 开了个新的目录也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B:
仔细检查动力线,这是最爱出毛病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动力线,这是最爱出毛病的地方。

动力线的插拨过了

网友:
把电机拆开看看  电刷是不是没了?

网友:
不是(动力线的插拨过了),是所有电调电池,到马达的线,焊点,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