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12V的电源,想做个平衡充。XD们给看看行不行~

楼主(2010-01-02):
12V的电源 33A的。

内部构造。

貌似有三组输出。

这个电源加三个D608的充电器能作一个平衡充吗??【我不懂电子方面的东西,貌似自制平衡充都是用3个电源的。】

楼主:
怎么没XD帮忙给看下啊~~~~~~

网友:
可以作为平衡充的电源,有33A!

楼主:
用这一个电源做个3S的平衡充,可以吗??上面貌似有3个输出端~~~~接三个开关电源,比如三星的D608~~~

楼主:
自己顶一下!!!!XD们帮忙给看下吧~~~

网友:
我有至少四个充电器并在29A的电源上充电,一直很好的。电源容量够了!

网友:
这个还只是个电源,平衡充需另备的。

网友:
我建议你配置平衡充如下:如果你玩电直,锂电和锂铁最好用UNA6很好,是并充,各路独立充电,且有各路电压和电流调整和指示。如果还有其他电池,如镍镉镍氢电池和控的电池,最好还配一个B6。当然可配多个满足不同需求,平衡充最好购买成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测一下三个com是否独立的地[各不相通].如果是公共地.则不行.因为三个com相通的话.那就是一个12v输出一分三而已,如果三个com不相通.则说明电源由三个12v输出.总容量为33A.单路为11A.如果你没万用表.可用12V灯泡一端接+v.另一端分别触碰三个com.若三次全亮则是单12v输出.若只有一次亮.则为三个12v输出.说这么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可以用作平衡充的电源,但想用电源做平衡充的话就等于有了螺丝想做成飞机的意思。

楼主:
我看坛子里有兄弟用3个12V的电源3个三星D608的座充给11.1V的锂电充电,所以问问这个电源是否可以代替那个12V的电源.

回#10的兄弟,我拆开看了,三个+V端口是连在一起的.三个COM端口也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