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问题

楼主(2010-01-02):
新手请问几个问题

JR9X2 dsx9 摇杆是不是双轴承的
据说Futaba的 10C摇杆是没有轴承的 是铜轴套 那么铜衬套能否换成相应尺寸的轴承
futaba 12fg 说是有个电位器要半年一换 好歹也是成熟大厂 出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算是合格的么
我的老3pk 5年了没有动过任何零件 去年才换了3pks

网友:
我只知道10C单向有轴承的

楼主:
J谁知道 JR9X2 dsx9 摇杆是不是双轴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请问几个问题

JR9X2 dsx9 摇杆是不是双轴承的
据说Futaba的 10C摇杆是没有轴承的 是铜轴套 那么铜衬套能否换成相应尺寸的轴承
futaba 12fg 说是有个电位器要半年一换 好歹也是成熟大厂 出的产品 这样的产品 ...

“据说”、“说是”……
我看有那么多时间说,不如多点去练吧。
如果有没有轴承差别真的那么大,那么根本不用拆开看,单凭手感就能分辨出来。
如果手感分辨不出来,那么就是说对飞行根本没有影响,有没有轴承只是心理因素而已。
正如武侠小说中写到:功夫深处,飞花摘叶俱可伤人。刀剑是工具,人才是武器,这个道理在模型上一样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说是”……
我看有那么多时间说,不如多点去练吧。
如果有没有轴承差别真的那么大,那么根本不用拆开看,单凭手感就能分辨出来。
如果手感分辨不出来,那么就是说对飞行根本没有影响,有没有轴承只 ...
说得太对了!

楼主:
道理没错 态度不怎么样 别一看见新手就摆出一副行家的造型 不知道您比Daniel Jetschin 飞得会好点么 首先要有了之后才能多练吗 不知道您的哲学学得太好 还是逻辑思维太混乱: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