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拉距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2010-01-02):
今天下午和模友爽飞.要准备走的时候谈起FPV . 想起给自己的6EXHP拉个距  以后要飞FPV心里也能有个数..
测试设备    6EXHP 72M  原装晶体
接收           日冠6通2次变频接受机.
手持电台作为通讯.
  因为匆忙 所以没有照片.  场地很空旷.  河边堤岸上.  我坐摩托.拿控.天线保持朝上.摩托里程表来记录距离. 骑行2.2KM..舵机油门工作正常.
    无抖舵..中途朋友说马达抖动了一下.但是没转起来.
测试结果真的让我惊异.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以后要飞FPV  心理也有底了.
因为骑了2.2KM刚好到一个高速公路桥下 看着也有这么远了 所以也就没再继续测试.

网友:
这么远啊

楼主:
确实拉了这么远..  摩托车里程表也许会有一点小差距吧..但是目测距离也在2公里了.明天如果还要去飞可以照一张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是1.5千米吗

网友:
天气也有关系

网友:
是lz的环境好,没给电磁波污染笼罩。

网友A:
实际控制距离在马达转起来以后要打折再打折

网友:
老金说的对,实际上电机一转起来干扰会大的对,另外拉距中要保持天线和接收机天线在同一轴线上,这时接收机的灵敏度是最低的,应该以这种情况下的距离为标准。

楼主:
原来要对着接收机测试啊.
    马达运转的时候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地面这样测试有2KM了。那空中的距离应该长很多吧。

网友:
对的~ 马达也会影响的~

网友:
直接忽视马达抖动 来看测试距离
估计很多家遥控器都有这样的距离了
2.2 km 似乎不大可能吧~ ~

网友:
有什么不可能,我用6EXAP玩FPV 飞了3公里 也是国产2次变频

网友:
不能说6EX 的距离, 这个只能说是接收质量过关。如果硬说是6EX的话,请使用146IP去拉距离。 TDF6A 用日冠二变的接收都超过1.5公里了。

网友:
嗯-在控一样的情况下-看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控制距离在马达转起来以后要打折再打折

的确是这样。我在450上炸了3次才弄明白。 FF9配149DP 35兆,马达转起来 10米外就不听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我在450上炸了3次才弄明白。 FF9配149DP 35兆,马达转起来 10米外就不听话了。

那是你的设备有问题吧。就算国产控也不至于10米就失控吧。照你这么说FF9还不能用了呢。

网友:
看来拉距测出来的并不准确啊,只能当个理想状态下的理想数据

网友:
用的日冠哪个型号的接收呀。

网友C:
顶!
电磁环境也很重要哦!

网友D:
rp6d1+6exp 今天测距居然只有10米
LZ是啥型号

网友E:
不好意思..
外壳被我剥了.不知道型号了.
反正就是日冠很普通那种6通接收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那么好吗

网友F:
请楼主加下QQ,我的天八拉距怎么才100M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