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E4小炸

楼主(2010-01-02):
今天首次拿着E4到广场去飞,到了广场飞才发觉和经常客厅里飞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空间大了反而不适应了,空间感顿时消失,不过经常基本练悬停基本功还将就,连续飞了10块电池,换电池的 时候发现电机(OK400)很烫,而且启动时电机会咳嗽,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还是电调啊???,空中4-5米位置悬停发现经常掉高度,一上一下的,但是在中点油门事只要轻轻加一点油飞机就会向上窜,是不是我的油门和螺距没调好了才造成上升过猛啊,我认为正常的应该是缓缓推油上升很柔和才对啊!!,以上问题请哪位高人前来指教指教啊,先谢了!!!

网友:
在小场合飞有参照物,我在广场飞也是不行

网友:
一连飞10个电池马达当然很烫!

网友:
小场合飞至少基本功可以练好

楼主:
那插电启动咳嗽是这么回事???

那插电启动咳嗽是这么回事???我只知道一般咳嗽是因为电机缺相吧???

网友:
小心电调烧坏了·················汗连续10块···

网友:
一上一下的可能是风吹的原因
只要在家里飞没问题,那机子就是没问题

网友:
连着10块的飞..  厉害, 我连着2块飞 都已经很累了..  那样对电机,电调不好~

网友A:
启动咳嗽应该是电调进角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咳嗽应该是电调进角设置问题。
对这位兄弟说得对的确是进角问题,因为我以前用4000KV电机的时候把电调设置成了高进角,这个我居然在换3500KV的电机后给忘了调回来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