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造Z轴零件(完工)

楼主(2010-01-02):
我的SX0改数控只差这个主要零件
(图中蓝色那个)

但这个零件是最难的一个..
对我这个新手难度不小
加上没车床...只能傻傻的干..

[进度1/4]
用手锯锯了5个小时..

合体

下一步是用改好XY轴的SX0慢慢铣出12mm圆柱
圆柱有点长..45mm..还为此买了6mm加长铣刀....

网友A:
上车床用四爪卡盘抓住车掉

网友B:
加油啊!

手锯得算可以了。

网友C:
  车一刀不就好了?锯多累啊

网友:
人家都说没车床了。。

网友D:
不是用螺丝固定呀!我是用螺丝固定的!这样插进去不是会有间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用四爪卡盘抓住车掉
引用 网友C:
  车一刀不就好了?锯多累啊

没车床啊........

引用 网友B:
加油啊!

手锯得算可以了。

怕锯歪..除了最后锯成八角柱
,其他地方锯没几下就检查一次..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螺丝固定呀!我是用螺丝固定的!这样插进去不是会有间隙呀!

原厂的设计..主轴箱上有颗螺丝往下顶住圆柱

网友E:
楼主啊 你牛
但是
你应该找个塑料的东西代替这个,完了就用你的数控洗一个真正牛的啊

楼主:
来不及了..都干下去了...

网友:
没车 外加工

网友F:
锯功不错,不过这个工作锯了5个小时就用点久了!1个小时之内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凡是有勇气操锯大料的,我都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锯功不错,不过这个工作锯了5个小时就用点久了!1个小时之内应该可以搞定!

主要是没喝酒,酒到位锯的就快了 。

网友:
说的是。。。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 你牛
但是
你应该找个塑料的东西代替这个,完了就用你的数控洗一个真正牛的啊

网友:
呵呵,佩服LZ的决心和毅力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用四爪卡盘抓住车掉

人家都说了没有车床,你这人咋这样。。。。。一点都不给人家面子。

网友G:
就是有车床 还得是带4爪盘的

我有车床都帮不了你了

网友:
打排孔省事多了,我的45厚铁板的就是打排孔搞的

楼主:
继锯半天后..又来个铣半天...
铣了4个小时..

引用 网友F:
锯功不错,不过这个工作锯了5个小时就用点久了!1个小时之内应该可以搞定!

这个有啥诀窍? 用了吃奶的力气锯也没快多少..
还是要用不同锯片? 我是用一般锯铁的

引用 网友G:
就是有车床 还得是带4爪盘的
我有车床都帮不了你了

原来还要用4爪的..长知识了..
这样有车床的..3,4爪一般都需要买?

网友H:
不错,很受启发---我是说那个用“软玻璃”围起来的挡屑筒,太绝了。

以前我飞平面的时候,那叫一个脏哪。。。。一个小时小来头发上粘满切屑。。。

网友I:
你的圆圆的棒子是铣出来的?

网友G:
铣床是数控的

车床还不知道 标配是3爪 4爪要另配吗?

有铣床 装的 锯片铣刀 不就搞定了吗?
莫非lz想锻炼身体?

网友:
   锯 5 个 小 时

成品很美 说说怎么干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很受启发---我是说那个用“软玻璃”围起来的挡屑筒,太绝了。
以前我飞平面的时候,那叫一个脏哪。。。。一个小时小来头发上粘满切屑。。。

还没帮铣床做窝, 屑会乱喷..只好先用这个挡,
可圈大圈小,还有一条比较窄的..视战况更换..

引用 网友I:
你的圆圆的棒子是铣出来的?

铣床的XY轴已改数控..
然后手动控制Z轴..慢慢铣..

引用 网友G:
铣床是数控的
车床还不知道 标配是3爪 4爪要另配吗?
有铣床 装的 锯片铣刀 不就搞定了吗?
莫非lz想锻炼身体?

铣床(MT1)没锯片刀杆可装..
当初考虑家里空间小, 想说床越小越好...
结果太小配件难买, 而且能力低干活慢
上床前不做功课, 就是罚自己綀身体

网友J:
你这个干法好可怕,我绝对没这个耐心这么干,哈哈,而且铝合金强度是个问题啊,这东西要挑着机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干法好可怕,我绝对没这个耐心这么干,哈哈,而且铝合金强度是个问题啊,这东西要挑着机头啊。

啃钢太为难它了, 先用铝合金做看看..
到时再考虑做零件补强, 或者..换机!
--------------------------
--------------------------

铣洞洞..

钻孔..攻丝..修尺寸..打磨..

14mm小炮完成 ..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锯功不错,不过这个工作锯了5个小时就用点久了!1个小时之内应该可以搞定!

高级锯神。
我锯了一根60的铝棒,用了一小时。。。。。真是个枯燥的过程,很难操作,不好学。有空指点下

网友:
那个修正后的锯件。。。。铣用了4小时?讲讲为什么?

网友:
不可以理解,铝的话,钢锯+锉刀出加工,最多2个小时,还有为什么最后铣也要4个小时呢

网友:
床小不经操难为她了!

网友:
手锯得算可以

网友:
佩服你的锯功 ,我锯过联轴器,是螺旋的,内孔6.3MM 外径30MM 15MM长,大概45分钟,,和你得锯功水平还是相差很远!!!!!!!!!!

网友:
没见过你这么牛的,太佩服你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铝块磨成针!!!!

网友K:
我爷爷教的,稍搞长点的锯条,工件夹到腰际高度,双手把锯。匀速推拉到底,充分利用锯条长度,忌快速往复,这样锯起来就又快又省劲,金枪不倒

没掌握诀窍的时候,我是人高速往复锯,三五分钟就要缴械投降,吃伟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爷爷教的,稍搞长点的锯条,工件夹到腰际高度,双手把锯。匀速推拉到底,充分利用锯条长度,忌快速往复,这样锯起来就又快又省劲,金枪不倒

没掌握诀窍的时候,我是人高速往复锯,三五分钟就要缴械投降,吃伟哥 ...

网友:
真的很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