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起见油门100是螺距5度可行吗

楼主(2010-01-03):
突然间好奇问问,我觉得比较费电,但是对于新手练悬停可能会比较安全,你们觉得可行吗?合理吗?,请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只要大桨转起来了,飞机离地了,5度10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100%油门配合5度螺距,砍到东西的力度只会更大,而且还对电机不好。

楼主:
也有道理,我只是怕误推油门,没顾虑到这么多,谢谢解答

网友:
小心射了,5度的转速应该比10度的转速更高吧

网友:
转速高飞机是安定一点,反应也比较到位。不过100%油门只有5度螺距是太小了。

楼主:
这样飞机应该飞不高吧,不过二楼说的也有道理,100%油门如果碰到东西的话下场会很惨

网友: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设置,但是因为有足够的转速,可能实际上操纵杆推到2/3(大约3度)的位置,飞机也就离地了,推到满的话,上10几20米也是没一点问题的。哈哈,一样摔得很惨。

网友:
油门可以再低一点,螺距可以再大一点

要不楞费电就是不怎么好飞

网友:
5度全油门,飞起来应该对电机负荷比较小。

但是电机转速太快,也会崩溃的。

建议新手练习可以螺距曲线不变,油门曲线调小一点,转速慢点到不要点头,心理压力会小多。

建议使用木桨

网友:
低转速 大螺距  感觉飞机又掉飘~~!

楼主:
因为新手飞很容易推大油门,飞机飞的很高,失控机率很大,可以限制转速就好了,加入换个低安数的电调不知道怎么样,不需要太大动力,练好悬停再换回来,我现在的电调是40A的,不知有没有效果,我现在练习的时候,飞机一旦高了心里特慌,发挥不了水准,更严重的会打错舵

网友A:
如果還心慌那應當找到感覺先反復練習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還心慌那應當找到感覺先反復練習才是
今天已经平复很多了,而且飞了5个起落,最后小炸收场,降落时大浆打到草了,十字盘都缠满草,机就没大碍,呵呵

网友:
用11T齿轮大螺距低转速,飞起来安全些对于新手,也省电

楼主: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高转速低螺距飞起来会更灵敏,但100油门5度螺距我认为不大妥,要么降油门曲线要么升螺距曲线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