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对尾悬停过关(两天),是继续对尾还是练别的?

楼主(2010-01-03):
感觉继续对尾比较闷

网友A:
既然模拟器对尾过关了,那就上真机对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继续对尾比较闷

对尾两天就过关了,说明LZ的接受能力和反应较快(一般人大约一周左右)。现在,可以练左侧悬停,过关了,可以练右侧,然后对头悬停。
当然,准确地说,在模拟器上,要达到反应无需思考,手在控上第一时间做出准确的操作,基本上可以练习真机了。

楼主:
谢谢了!有指导才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模拟器对尾过关了,那就上真机对尾啊

还是先模拟过关了再买机子,最近米紧啊,呵呵
想先买个好控练模拟,但好象有点浪费

楼主:
还有,G4里面对尾过了就是对头啊,难搞

网友:
两天就想练其他了?继续吧,熟能生巧,基本功扎实一点不怕的,最好练一个星期左右

网友:
 我才玩了 两钟头 对尾悬停
凤凰里 就开始 尝试成功 正 倒 侧 翻 哈哈 油门给对 很EASY 不过也炸得多  玩嘛 图个开心

网友:
才两天就觉得闷,基本功很重要,否则就算你进步再快,将来到了一定程度就突破不了,到头来你自己就会老老实实回来练基本功。

网友B:
2天就换其他科目的话 在过2天基本能对头停住的时候差不多对尾就不会了
最好多巩固几天,如果连对头的话那开始和结尾也练练对尾几分钟不然很容易会了这个忘了那个,很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天就换其他科目的话 在过2天基本能对头停住的时候差不多对尾就不会了
最好多巩固几天,如果连对头的话那开始和结尾也练练对尾几分钟不然很容易会了这个忘了那个,很郁闷的

你说得对极了,呵呵,就是这情况,对头能停住对尾又不会了,还是老实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