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如果控上开着3D,飞机接上电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0-01-03):
不浪费大家打开帖子的时间,如题。
各种反应取决于什么部件?接受?电调?控?

网友:
立即倒飞

网友A:
电调自检通不过,报警声....................

网友:
我的电调检测到会乱鸣的,也就是报警

网友:
现在电调都有这个功能 不是最低点接电不启动电机 同时报警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电机都有保护的,开机最高油门不会启动的。

楼主:
了解了,是电调的保护功能啊。我这样做的后果是电机正转半圈,过一会再反转半圈,这样反复。幸好有这保护,少流了不少血,都忘了不下3次了,打着3D开关接主电。

网友:
我用过的几个电调,都有油门没回位时,插电保护。但是插电后。

我试过没有正常缓启动功能的电调,插电后,直接3d,大齿扫成大饼

楼主:
可能我的飞机小,直接开3D也没缓启动,就手扭一下而已,不过如果是正螺距的话可能手就拉不住了。

网友B:
LS的动作貌似很危险~~!

网友C:
电调会报警,再说3D开关是开着的,开控,控会报警,除非你开控,开3D再接电,那只能说你有病 不适应飞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调会报警,再说3D开关是开着的,开控,控会报警,除非你开控,开3D再接电,那只能说你有病 不适应飞航模
說得對啊

网友:
维持5秒我的电调还会进入编程模式,所以很安全

网友:
电调会处于设置状态

网友:
看来电比油安全多了

网友:
控会报警

网友(2010-03-18):
电机不会转的 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
是的,电机不会转的,但有自检的声音,或者重设油门的声音!

网友:
安全第1。。。

楼主:
貌似有人挖我坟来了......

网友:
飞機也打3D??飞機也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动作貌似很危险~~!

你头像那女的嘴里是什么东西???安全*????

网友:
我用DX6I,打了特技开关根本开不了控,只会报警。

网友:
保护,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自检通不过,报警声....................

楼主:
各位别挖了,让我安息吧。

网友:
电调报警,自检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