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舵机问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2010-01-03):
小弟想学习做简单的机器人,看过本书,想学着做,他是把轮子装在
舵机
的轴上,机器人前进的时候让舵机全速转动,我想请教这样让
电机
始终工作的话电机寿命长吗?还有我选择哪种舵机好,实惠,带滚珠轴承的会不会寿命比较长呢?由于机器人只是平跑,基本不会受到冲击,所以我觉得塑料齿轮完全没问题了。小弟弱弱地问,请前辈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等指导!

网友A:
对舵机寿命肯定是减短的,主要是电机的寿命问题,其他部分的寿命都长于电机。

网友B:
恩…恒吉933适合你…你找下…友缘魔型

网友C:
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电机一直转,多长时间会烧坏呀?

网友A:
烧坏倒不见得会,主要是碳刷寿命不长。至于能有多长,我也不了解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D:
用舵机来驱动?这种方式直接用电机不更好?

网友E:
买个小的无刷套装就行了,干嘛要用舵机

楼主:
是做小机器人,用电机跑起来太欢啦!呵呵。要的是能比较精确的控制前进距离呀,转动角度呀什么的。长途求多快的速度

网友F:
舵机有刷电机的寿命一般不超过2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