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600的新年套装,遥控器能用6EX 2.4G吗?接收RFS61 ...
想入手600的新年套装,遥控器能用6EX 2.4G吗?接收RFS617

楼主(2010-01-03):
正序浏览
想入手600的新年套装,
遥控器
能用6EX 2.4G吗?接收RFS617。
谢谢老鸟们先!

网友A:
都要飞600的了 起码要个7-9通的控啦

网友B:
定速器还有一条信号线,需要独立占用一个通道。就好像陀螺仪感度线一样。

网友C:
CH1:副翼
CH2:升降
CH3:油门
CH4:陀螺仪
CH5:陀螺仪感度
CH6:螺距
(CH1和CH6舵机可以互换)
油门舵机就是通过定速器连接的啊。它是直接连接到定速器上的,所以不会再单独占用一个接收机上的插槽了。

网友D:
同问:那接收器岂不是要8通的才够用?5个舵机+定速+陀螺仪2

网友E:
我的也是2.4的6ex 那接收机是7通的,但是6ex只能用到里面六个通道。
最好就换个7通道的,油机定速着飞还是很必要的,一来定速后,动力线性好很多,对发动机也好。
dsx7,dx7或者8fg都很好。 (8fg屏幕有背光,很爽)

网友F:
可以用了,没问题的,定速最好有,没有也没啥大问题,等你飞到需要定速的时候,你早都按耐不住换控了

楼主:
谢谢再!
7通的话要换遥控器了,升级费用太大了!
这个玩意还真烧钱啊!!!

网友G:
电的可以,油的最好还是7通的,需要定速

网友H:
哪里有卖啊?

网友I: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