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的COMS摄像头

楼主(2010-01-03):
今天看到ZI6的参数传感器类型:1 / 4.5-type 1.6 MP CMOS
是不是相当于1/4 夏普的摄像头的清晰度?

网友A:
个人觉得,虽然好,毕竟还是是CMOS的

网友B:
1.6 MP ,就是160w像素,这款摄像头的分辨率是720线,清晰度看分辨率和刷新频率。720线60帧,清晰度应该不错了,但是cmos没有ccd灵敏,在频繁切换镜头视角和光线强度变化较大的场景下,不如ccd,但是在重量,耗电,集成度,散热要远好于cmos,个人意见,不足之处请指正。

网友C:
如今的CMOS已经可以超越CCD了,杂牌的CMOS当然不行